星三角电机

楼主(2014-01-02):
星三角电机为什么换了一块闸为什么变成反转了呢线没有动,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引用楼主chenyuelin于2014-01-02 09:45发表的 星三角电机 :
星三角电机为什么换了一块闸为什么变成反转了呢线没有动,请大师指点
啥叫闸啊?开关吗?反了你把线动下不就好了啊!

网友B:
“一块闸”是什么东东,能详细描述一下吗?很可能是接线时出错。调一下线就行了。

楼主:
闸就是空开,线还是按原来的接的

网友C:
估计是接线错了,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都没有接错呀,就是接错了我吧,接头都换了,还是反转

网友D:
这个只能说明你没有把原来的相位换过来,要不没有换相是正确的。

楼主:
三根线换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