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丹佛斯变频器继电器模块

楼主(2014-01-02):
各位大神:
第一次使用丹佛斯FC311(37KW)变频器,但是继电器模节点端子不知道安装在什么位置,连手册上也没有,球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这个嘛,可以让代理商给安装好的,继电器模块我没使用过,只安装个MCO305,MCO305是专用的外壳,继电器模块貌似是安装在面板下面的塑料壳里面的主板上的,应该得先把那块塑料盖板拿掉再安装的,MCB102、MCB103都是安装在那里的,楼主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B:
我一直在用丹佛斯,但是我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