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嗡嗡作响,求解决。。。

楼主(2014-01-02):
为什么我的电机会出现嗡嗡的响声,并且每次都是固定的位置发出“嗡嗡”的响声,并且相对应的丝杠一直在震动,手扶下丝杠使他停止震动,相应的“嗡嗡”就没了,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们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还是普通电机?
伺服看一下刚性调节能否解决

网友B:
首先看是不是机械问题,排除掉机械问题后,看变频还是伺服控制的电机啊,变频的话设下自学习一下变频。伺服的话优化一下伺服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C:
共振引起的声音

网友D:
加胶垫 就没有了

网友E:
是剛性問題,結購機會少,摸一下就沒有了,明顯機構做不到,剛性調整

网友F:
IP试验时候没有过,里面的转子有问题。可以用两个方法解决:1*在软件上设置编码器2:转子的转动数据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