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程序怎么错了?

楼主(2014-01-02):
现在是点动功能正常,正转正常,不能反转!!

网友A:
Y0.Y1.Y2.Y3是干嘛的?X0.X1.X2.X3.X5是干嘛的?
自动时Y3能被置位吗?假设能被置位那么它能被复位吗?

楼主:
y0,y2.控制电机A,Y0脉冲.Y2方向.y1,y3,控制电机B,y1脉冲,y3方向,
x0--A电机点动正转,X1---A电机电动反转;
X2--B电机正转,X3--B电机反转;
X4--B电机正转N个脉冲。
X5--B电机反转N个脉冲。
单独点动的时候没问题,单独正反转的时候,一但sey Y3.y3就不能释放了,新手啊,求指导

网友B:
你加多个RST Y3指令就能复位了啊,我估计你整个程序里面没有这个指令吧。而且,你那两个X1和两个X3实在有点诡异,一般来说都不会这样编的。

网友C:
脉冲发完后 Y03没有复位

网友A:
呵呵,新手就开始搞PLSV了……
这是个双线圈的问题,要保证Y3随时处于你想要的状态;
不能多次置位或用线圈输出同一个Y3;
程序中把需要Y3置位的条件并联之后导通Y3,需要Y3复位的条件并联之后复位Y3。
若有其他条件,自行添加

楼主:
谢谢了,这程序,后来又加上了RST Y3,也是不对,还是只能一个方向转.
正反转点动,正规点就是你的思路那样吧!!
刚开始学习,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加上了RST Y3也还是双线圈,几个Y3导致输出结果相冲突,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D:
三菱 的PLC不知怎么的,前面用线圈,后面用set对同一个y2进行操作是有影响的,但在其它的PLC,如OMRON,西门子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反过来set在前,线圈在后就会有影响,因为从扫描原理上来说,前一种方式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