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我想给三菱触摸屏GT1030在切换画面时!需要输入密码!使用GT3编程!我在用安全选项里面的密码认证时出现如下警告:Got中装有操作人员认证功能用OS时,因密码认证无法进行,请从got删除os!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不要理会它 继续编写 到下载时看它怎么提示 如果提示还是要操作人员认证的话 那是上次下载工程数据和安装OS时在“附加功能那里勾选了操作人员认证”。出现这种情况 你不知道操作人员认证口令的话 时无法解除的 只有重新安装OS  先要删除原来的OS 再重新安装时不要勾选操作人员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理会它 继续编写 到下载时看它怎么提示 如果提示还是要操作人员认证的话 那是上次下载工程数据和安装OS时在“附加功能那里勾选了操作人员认证”。出现这种情况 你不知道操作人员认证口令的话 时无法解除的 只有重新安装OS  先要删除原来的OS 再重新安装时不要勾选操作人员认证

我下载了!没有什么提示!就是密码功能没有用!点那个按钮没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