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现有一个CP1L PLC和仪表用MODBUS-RTU进行通讯,数显表高字地址为0001H(40002),低字地址为0000H,怎么把数据写入这两个地址?跪求一个程序

网友A:
需要使用Protocol 進行溝通傳輸

网友B:
引用楼主zcm20247726于2014-01-02 17:04发表的 CP1L   PLC怎么向仪表中写入数据 :
现有一个CP1L PLC和仪表用MODBUS-RTU进行通讯,数显表高字地址为0001H(40002),低字地址为0000H,怎么把数据写入这两个地址?跪求一个程序

看图,将对应的数据传送过去再A640.0置位就可以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使用Protocol 進行溝通傳輸

1楼看图,是这个吧。用得怎样可以交流下吗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A:
使用Protocol 需搭配儀器的Protocol使得PLC進行溝通

才能溝通下指令以及讀取資料

儀器的Protocol要看你使用哪一種廠牌

可以跟廠商索取

參考看看吧

引用 网友B:

1楼看图,是这个吧。用得怎样可以交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