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PT100干湿球传感器的温湿度监视和控制程序

楼主(2014-01-02):
求助 !!! 用两个PT100传感器,一个是干球测温度,一个是湿球测湿度,在PLC中如何将湿球检测的湿球温度值转换为湿度。
求助坛子里的高手,

网友A:
PT100的传感器是测量温度的,叫热电阻传感器,它是不能测湿度的。湿度的测量是要用专门的传感器。有一种一体的湿度传感器它的输出有0-10V、1-5V或4-20mA的可选,对于这种类型的传感器可以很方便的与PLC连接。我要更详细的资料请联系我。QQ:360684677 电话:18999778218

楼主:
PT100湿球传感器测量湿度稳定性高,pt100可测温度也能测湿度,在上面绑上湿纱布,就是湿球,干湿球的温度和差值对应的就是湿度,现在旨是和大家探讨应用在PLC中是以公式换算的还是查表法得出来的,而市场上专用的温湿度控仪表大部分也都是干湿球的。

网友B(2014-03-16):
也想了解,关注中,湿度在使用中不是很稳定,啊有推荐好点的湿度传感器

网友C(2014-08-28):
关注啊,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