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lc内存卡中的数据导出

楼主(2014-01-02):
描述:plc和内存卡
我们老厂有两个西门子的plc控制器,现在换设备,想把内存卡里面数据备份出来。但是我把卡插到电脑里面,显示要格式化,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A:
编程设备在线读取就可以了。USB读卡器,需要西门子的专用的。
jxh668

网友B:
可用普通的读卡器,不过要用专用软件读才行

楼主:
请问哪里有软件?或者读卡器?
引用 网友A:
编程设备在线读取就可以了。USB读卡器,需要西门子的专用的。

网友C:
解密板块里有300解密的程序里有读卡的软件

网友D:
需要用读卡软件才行。

楼主:
有没有上海的工程师愿意帮忙备份一下?公司在人民广场,我们可以出点补贴。

网友E:
直接GOST出来可不可以呢

网友F:
S7-300里的MMC卡是不能用普通的读卡器读出程序数据的,如果用解密软件读出的数据是不能用的。在读的过程千万不能使用格式化命令,那样你的卡就得遭殃了。西门子的专用读卡器现在已不多见了,现在你要是要想读出S7-300里MMC的数据可以买一根编程电缆,下载一个编程软件,这样就能读出数据了。当然也能用网线读出数据。QQ:360684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