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旋转编码器转换

楼主(2014-01-02):
朋友们有没有用旋转编码器(就是变频器上面的旋钮)来控制0-10V模拟信号输出的板子?有成品卖吗?叫什么名字,

网友A:
变频器上面的的旋钮是一个电位器。用一个5K的电位器两端接上10V的直流电,中间的滑动头输出的就是 0-10V的电压信号了。

网友B:
一楼说的对!!!

网友C:
那个是电位器,可调电阻

网友D:
注意:有的像电位器但是是脉冲开关哦
求教旋转编码器转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