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脉冲监控不出来

楼主(2014-01-02):
大家晚上好, 有一问题想请大家解答一下。FX3U PLC控制三个伺服,想把伺服的前位置显示出来,但Y0 ,Y1 ,Y2所发出的脉冲数都监控不出来,D8340 D8350 D8360的值都监控不出来,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下图所示伺服运行时,D600 D602 D604在威纶屏上一直显示零。

网友A:
是晶体管类型型号吗

网友B:
你都没有发送脉冲的指令怎么监控,饭都没有做好怎么吃?

网友C:
对啊 2楼所得没错 这个是传送指令 需要发送脉冲指令 然后再读取发送的脉冲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这不是运行的程式,3个伺服都运行正常。只是脉冲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D:
如果你的不是运行程式里的,就等于里面没这个程序,你都没有把这条程序写进去是没有效的,看到的都浮云,这个是一个低级错误。

网友E:
看到的都浮云,这个是一个低级错误。

网友E:
数据寄存器要先下载,才能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寄存器要先下载,才能监控
如何下载呀?

网友E:
不好意思,刚才没看清你的问题,用编程软件监控数据寄存器数值的话,在上传程序时把 数据寄器的选项也选上,在威纶屏上监控的话用你写的那几句传送指令就行,前提是plc里面有这段程序

网友F(2014-04-09):
学习一下啊,三菱好久都不弄了啊,

网友G:
你 要检查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指令。如果单是发脉冲的话。PLSY PLSR 对应D8140 D8142 RVA RVI 对应D8340 D8350 D8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