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2):
近来看了一台拌料设备,是有几个料仓盛放不同的原料通过螺旋传送给一个称重仓。称重仓就是安装称重传感器,先加入一种料,够设置的重量了就停止。开始加第二种料,称重继续增加,够预设的值了再停止开始加第三种料……等料加完了送入搅拌仓。因为有好几种配方,所以称重的几个参数要便于改动。我看的那个设备是没有plc的,好像是用控制板做的,连接有一台电脑,电脑上安装了一个类似于组态的软件。请问要是换成plc和触摸屏了该怎么做啊?几个称重传感器怎么和plc接线了。一个老员工说传感器接仪表,仪表接数字或模拟模块。可是我看到我们的柜子里没有数字模拟模块啊!老员工很不耐烦,我再问也不搭理我了。今天想了一天想不明白,向论坛的各位好心朋友求教……真心感谢大家。

网友A:
上几张照片上来看看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CB920X
附件: 志美CB920X技术手册.pdf (1781 K) 下载次数:265

网友C:
如果用S7-200的PLC,仪表就和PLC进行MODBUS通讯,不需要模拟量模块,但是仪表也可以和上位机直接通讯的,不需要PLC来参与控制了

网友D:
屏+PLC+AD转换+称重信号放大器+称重传感器

网友E:
这个比较复杂

网友F:
老师付是对的,仪表应可以输出0-10V或4-20MA模拟量,接PLC A/D模块,

如果没有仪表就按4楼的办

网友G:
200+称重模块+电子秤

楼主:
明天穿上照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920X

谢谢你,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S7-200的PLC,仪表就和PLC进行MODBUS通讯,不需要模拟量模块,但是仪表也可以和上位机直接通讯的,不需要PLC来参与控制了

感谢!!

网友H:
台达EX2+四线称重传感器(称重模块)+文本显示器。
程序不是太复杂

网友I:
用PLC加HIM加DA模块,称重传感器返遣给DA模块等等,

网友J:
我也在摸索,可以一起探讨不?

网友K:
传感器—计量模块—plc
传感器—仪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