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机械手课程设计关于组态的疑问!!求高手解疑

楼主(2014-01-02):
用三菱FX2N PLC控制两台步进电机 使机械手XY轴运动 怎么用组态王 能体现XY轴的实时运动位置的动画??? 求思路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楼主:
自己顶下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A:
实时监测当前脉冲,根据当前脉冲来做组态部件的位移

楼主:
可是发射脉冲时在寄存器中的值是累加的 当前值在同一个位置不一定是一样的啊?怎么用这个当前值来定义运动呢
引用 网友A:
实时监测当前脉冲,根据当前脉冲来做组态部件的位移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B:
如果要精度高的话,可以采集电机编码器的信号,要不在你的直线机构上面加上测量光栅,但是用组态王的话,都会有一个实时性的问题,因为采集数据太慢了,都是没有实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