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的选型知识等问题求助

楼主(2014-01-03):
过完年有设备要用三菱的FX3U PLC,所以现在想像大师们了解一下这种PLC的有关知识,谢谢
1.FX3U向右扩展最多7个模块吗?
2.FX3U-4AD-ADP和FX3U-4AD和FX2N-4AD的区别,知道分辨率不一样,T型图编程上有区别吗?

网友A:
我用过一次FX3UPLC和FX2N4DA,4AD
lvhonjun

网友B:
FX3U向右特殊模块最多能扩展8个,IO扩展按点数算,满点为止。AD差不多都一样的,ADP的是扩在左边的,最多能扩10个。
下载积分:+5(小蜜蜂) 真诚感谢!

网友C:
分辨率一般都可以满足要求的。 编程上会有所不同,具体看手册,有详细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