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温控仪测温度

楼主(2014-01-03):
同一样一个物体,一套欧姆龙E5CZ的温控仪,测出的温度为180度,一套RKC的C-100温控仪,测出的温度为150度,热电偶为k型,更换温控仪用的是同一根热电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温控器温度补偿值有无设定?
2,感温棒类型设置有无问题?
3,控制是PID控制还是ON/OFF?若为PID,把参数恢复出厂值看看。
你指的测出来的温度是温控器PV值还是用另外的仪器测出的实际温度?

网友B:
温控仪的输入热电偶是否有错误,没错的话仪表有问题。

网友C:
不同的温控器所用的温控探头型号可能不同,用温控器指定的试试

网友D:
如果仪表没有坏的话,检查一下二只仪表的分度号(仪表的输入类型)是否正确

网友E:
支持1楼,这才是分析问题关键

网友F:
是否温度补偿了

网友G:
温控器感温棒的输入编号是否写错,

网友H:
热电偶型号和仪表里面的设定不一致

网友I:
同意1楼,查一下2种温控器的参数设置。
不断向前

网友J:
温控器温度补偿值没有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