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新装系统

楼主(2014-01-03):
玩电控的电脑现在装W7系统哪种好呢?比如是32位
的还是64位的,是企业版的还是旗箭怎版的呢?谢谢

网友A:
32位旗舰版

网友B:
WIN7 32位

楼主:
谢了我感觉我的电脑安装系统有点高了,好多东西都装不上了,

网友C:
win7的话最好是旗舰版,要不有许多驱动有问题。

网友D:
不行就装WINXP。

网友E:
WIN7 32位,刚刚试验的,前几天是64位的,用USB转串口老是死机,开始以为是线的问题。昨天把电脑重装了32位的系统,再无死机的情况发生,还是那条串口线。
看样子,64位的工控用还是不太好用。(我64位的是GHOST版的)

网友F:
64位 win7旗舰版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没问题

网友G:
32位旗舰版工控软件兼容性好些。

楼主:
谢谢大家了
mythic

网友H:
玩工控就老老实实用原版系统,别用精简或者ghost,我用WIN8.1原版,目前自己常用软件都没出现不兼容什么的,所用软件也不需要在兼容模式下运行
周口plc编程培训

网友I:
哥们xp吧,还是xp经典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