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鼠标失灵

楼主(2014-01-03):
最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触摸板和鼠标会失灵,就光标移不动,左右键都可以。有时光标会自己乱跑。程序能下载。拔掉通讯线等一会又正常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笔记本的触摸板上面有东西

楼主:
没有东西啊

网友A:
我出现鼠标乱蹿时,擦一下触摸板就好了。

网友B:
你调试的控制柜里面有伺服或者变频器吧?最大的可能性是电磁干扰!

网友C:
干扰!!!现场干扰!!!!遇到若干次!!!

网友D:
干扰,有的电脑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好像是干扰喔。我记得单独拿plc接电下程序时好像就没有失灵,在机器上就不行。下次试一下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E:
本本的串口如果是USB转的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F:
干扰,用联想个垃圾更明显

网友G:
干扰,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有时恨不得把笔记本砸了,
特别是傍边有人使用电动工具的时候。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