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PLC与变频器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4-01-03):
经过PLC处理的电流信号送至三菱变频器A700是应该接2端口,还是4端口,求师傅解答

网友A:
+接4 屏蔽和-接5.

网友B:
4 5端口

网友C:
4接正,5接- 你发这张图片就解译的很清楚。

网友D: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E:
都可以呀。接2的话要注意跳线。不是注明了可切换吗。4默认是电流输入,2默认是电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