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3):
新装完GX-works2   1.493p版本,重启电脑,如图
,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A:
小蜜蜂好啊。,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的?,是否安装了别的什么安全软件?

楼主:
你好啊,郭大侠。我的操作系统是XP  SP3,安全软件有360安全卫士和金山毒霸杀毒软件。

网友B:
360安全卫士和金山毒霸 会打起来的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热心助人,现在我装好了,可以启动,是这样解决的:首先安装MicrosoftFixit50496,重启电脑,没有用,然后卸载了works2,安装GX  Developer中的EnvMEL文件夹,这个应该是个安装环境,然后再安装Works2 ,可以启动,新建程序了。

网友C: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 下载积分:+5(小蜜蜂) 护舒宝!

楼主:
    重启电脑后,又不行了,老样子了。真难装。

网友D:
    个人非常讨厌金山毒霸和360。xp的用小红伞吧。win7的不用杀毒软件,非要装的话就装官网的吧。有些杀毒软件太安全了,破解的盗版的一律通杀!

网友E:
    桌面上开起的文件是不是太多了哦 ,你全关了再看看

楼主:
    360和金山都卸载了,再装还是不行,桌面上很干净。现在装GX DEVELOPER 8都装不上了。我现在不知道三菱,西门子好在哪里,软件那么大,兼容性那么差。

网友F:
引用 楼主:
    360和金山都卸载了,再装还是不行,桌面上很干净。现在装GX DEVELOPER 8都装不上了。我现在不知道三菱,西门子好在哪里,软件那么大,兼容性那么差。

    还是系统还原一下再装,装好后备份,目前你的问题很大程度的是Microsoft.NET环境出现了问题

网友G:
可能是系统盘空间太小,我遇到过,重新划分系统区后,就好了。
QQ:6395435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系统盘空间太小,我遇到过,重新划分系统区后,就好了。

我也一样碰到过

网友I:
我用用了GO WORK2起码有2 年多了,之间也装了不少次,可是每次都能安装成功的,还有的你最好软件就装到系统盘上,我在XP和window7系统都装过,没有问题的,三菱的软件还算小了,看看西门子的和AB的,就是安装文件都要2G多,安装时间最少要半天了,有时候遇上什么情况,半天就白费功夫了,三菱的几个软件基本在半小时之内可以装完了,

QQ:84818626

网友J:
我以前遇到过这个情况  卸载不充分或者.NET2 不好用  建议换个好系统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K:
版本,太低了,还是换个 高版本 !

网友L:
有个映像软件装了没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版本,太低了,还是换个 高版本 !

这个版本很高啊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M:
重新拷贝安装源文件来装,确定安装文件没问题,如还是不行,清理下电脑(不用的软件,垃圾文件,注册表,不需要的常驻内存程序等),再不行运行下windows的setup修复功能,再不行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N:
哪地方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