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回来触摸屏电源模块,结果上去一会,controlnet模块烧了

楼主(2014-01-03):
救急救急啊---触摸屏坏掉了,2711P
拆开来看了,电源模块烧坏了,主控板貌似还可用的
有谁知道那个排线是怎么定义的,实在不行,打算外接电源供电看看能不能用
不知道哪位大仙知道这个排线定义,跪求!!
有谁知道,在AB controlnet 网络上是否允许带电热插拔??
因为刚刚烧了一个controlnet 模块,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求解!!!
controlnet 模块是2711P-RN15S

楼主:
总共5种颜色的线,十个针脚,红 黑 黄 棕 橙
这个问题实在是有点偏,能知道的,一定是大仙级的,跪求,苦等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仙知道啊

网友A:
什么牌子的触摸屏?

楼主:
美国AB的

楼主:
给张外壳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B:
如果你有点电路基础的话很好搞,找块表测一下找到地线,然后看看电容的耐压就知道电压是多少了,然后测出来和电容联的线就知道了。

网友C:
仔细看电路板上面有标志的。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我试试啊

网友D:
电源模块应该很好修的,找个修家电的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