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16位与32位指令脉冲数目是否相同

楼主(2014-01-03):
大家好,请教下,DRVI D600 K30000 Y0 Y5与DDRVI D600 K3000 Y0 Y5控制伺服电机,若D600的值设定为5000。那么FX3U PLC所发出的脉冲数目是一样的吗?(即电机旋转角度一致) 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一样的。但是你用16位的D600就不能超过65535.

网友B:
脉冲数一样肯定转的角度也一样啦!

网友C:
是一样,但要确保D601=0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相助!

网友D:
是一样的。数据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