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同步控制

楼主(2014-01-03):
请问一条物料输送带上2个160KW电机实现同步控制(客户已买编码器),电气部分应该怎么做?有方案最好,有项目例子更好。谢谢各位

网友A:
计数器采集编码器的脉冲个数,再转化为转速,把一台设置相同的转速,每一台电机都与自己反馈的转速做比较实现PID运行,注意设置速度的时候可以通过触摸屏同时给两个电机的速度设定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还有一个方法:“两台变频器,一台变频器主给定,另一台可通过PLC通讯给点,由编码器反馈,PLC定时对两个编码器值进行比较,再控制变频器频率,主给定变频器频率不变,只要加快或减小从变频器值就行了”。。。这个方法也是论坛找到的,哪种更优?

网友B:
你是德阳的?采用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不就可以同步了,要不采用速度指令来自于脉冲方式的变频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C:
采用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不就可以同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采用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不就可以同步了
2个电机的转矩不一样了呢?

网友E:
输送带做同步,光测转速不行,因为皮带受力不同,打滑系数不同,最后在张紧位置装位移编码器,通过移位情况来调整速度,所谓滑转速同步应该适用于齿轮螺杆副类传动,况且皮带还会拉伸

网友F(2014-08-01):
都是高手,前来学些!!!

网友G:
看精度要求。精度要求高要有反馈,一主一从,从机根据反馈调速。
下载积分:+5(乌龟船长) 正确的

网友H:
易能变频器有这功能!第二台追一台的速度

网友I(2014-12-01):
引用 网友C:
采用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不就可以同步了
电机的滑差,以及电缆的距离不一样,都会影响到同步, 一拖2根本同步不了,一段时间后就会链条堆积或者拉断

网友I:
同步事例

网友J:
路过学习看一下,顺便顶一下。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K:
用速度控制带脉冲信号方式的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L:
专门有输送系统用的同步器, 它是用的自整角机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