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 命令为什么错了

楼主(2014-01-03):
用Add 命令 如图,为什么相加两次以上之后,D1的数不等于C235+K1000的数了,每次D1都自动清零后相加的.先前两次准确,之后不加K1000了!为什么?

网友A:
应该是C235的数值超过31767后,导致相加后数据溢出异常,可以用DADD来解决

网友B:
如1楼所说,C235是32位寄存器,所以需要32位指令才行

网友C:
需要32位指令,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