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4-01-03):
请问师傅们,若经PLC处理后的电流信号送至三菱A700变频器的哪个端口,是2段?还是4段?

网友A:
用DA模块给端子2和端子5一个0V~5V的模拟电压来控制频率的变化。

网友B:
接端口4和5

网友C:
接端口4,5
分配一个端子,使端口4有效
例如:分配RL端子,硬件配线时使RL端子ON
NO.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