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2S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4-01-03):
我用三菱J2S驱动器的时候.UVW输出线跟马达之间断开或者是缺相,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运行马达,马达当然不会动作,但是伺服也不会报警,,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才能够让伺服产生报警信号呢,或者有没有参数可以设定?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J2S会报警

楼主:
喔 ,我今天又试了下,马达只缺一相的情况下会报警,如果把马达UVW拆掉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B(2014-03-16):
松下,安川的才有这个功能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C:
三菱的也报警吧,一般应该报AL52,J3的肯定会报,J3之前的不确定,坐等大虾答案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