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3):
现有三台相同的变频器,控制三个电机,要求用4个电位器控制速度,一个总调即可以同时调三台变频器的速度,让三个电机同步。另外三个作分调,一控一调整。各位有碰过这种或类似的情况吗?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是可以的,三个分调电位器的电源端接总调电位器调节端,4个电位器共地。

网友B:
没见过这么调节,学习了。

楼主:
刚试过一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C:
可以用中间继电器切换电位器的接入,我随便画个图你看看。
附件: 11.pdf (14 K) 下载次数:28
  • 下载积分:+1(zhouhb) 好贴好贴!

网友D:
    1楼正解!

网友E:
    1楼是好方法

楼主:
    4楼的方案中,只能总调或者分调,在分调时,如果3台机的频率不一样,转到总调时,会降速且3台机的频率也会变成一样。总调转分调也会降速停顿,不符合我们设备的要求。谢谢!

网友F:
    很老式的同步控制方式,前提是变频器必须是一样的,不然的话,变频器模拟量内阻不一样,很难调成同步,这种方式只适合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G:
    精度不会太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很老式的同步控制方式,前提是变频器必须是一样的,不然的话,变频器模拟量内阻不一样,很难调成同步,这种方式只适合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变频器只要和电动机匹配就行,不需要一样也不需要同牌子。

网友H:
    没见过这么调节,学习了

网友I:
1楼正解

网友J:
两个模拟信号叠加,可以啊,选有这种功能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大部分都可以做到。

网友K:
变频器同步控制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23-2617745429.17.55N5yL&id=15560427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