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精确检测铜管外径尺寸的装置

楼主(2014-01-04):
公司想实现对铜管的外径进行检测,需要精确到5丝的精度,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测径仪啊!电线电缆企业用的很多,百度下就出来了!

网友B:
用两个激光位移传感器,各测90度的

网友C:
我公司是6MM热管

网友D:
这个简单,用激光传感器,或且用现在最流行的视觉做,其实视觉最好,价钱太高~~~~~~~~~~~~~~

网友E:
铜管外直径多少?
可以考虑使用基恩士的多功能激光扫描测量仪
0.08至30mm的可以用LS-5041 精度在正负0.3μm
0.8至120mm的可以用LS-5121 精度在正负1μ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