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温控模块FX2N-4AD-PT温度只升不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04):
这几天对三菱的温度模块很感兴趣,正在折腾当中,碰到一问题,PT100热电阻接好后,接触器是能正常工作了,温度也能上来,但是温度只升不降,我是把温度加热到100度左右了,把热电阻拿出来放在空气里,这样温度也降不下来,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换了根热电阻还是一样的问题。把热电阻放到水里,只能降个一两度。

网友A:
你监控这个温度通道的数值是否与实际温度一致。如果不一致,检查接线和程序。因为你没有贴出程序只能这样分析了。

楼主:
呵呵,说来怪事,重写了一遍程序就好了

楼主:
只是出来一新问题,温度波动比较大,一下子高一度,一下子低一度,接触器乱跳,没用PID,就位式CMP出来的,采样周期是10次,是要加大点好,还是减小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