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有没有一种伺服驱动器可以直接给开关信号就可以使用的

楼主(2014-01-04):
现在要电机精确停机,伺服放大器能不能做到啊。。。。。

网友A:
我只知道有步进驱动可以,另外只需要开关信号控制的电机干嘛要用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有步进驱动可以,另外只需要开关信号控制的电机干嘛要用伺服?
是这样的,我想用一个传感器来做信号,当传感器有信号能让电机直接停止,停的要非常稳定

网友B:
看来只能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才能达到你的要求的。普通电机可能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下载积分:+1(叮铛猪) 真诚感谢!

网友C:
伺服可以的

网友D:
给伺服驱动器控制信号的输入端接线就可以呀,其中一个EMG就是紧急停止,用传感器的信号控制EMG 或用传感器的信号作限位:正转行程末端LSP,反转行程末端LSN。
最好查一下你的伺服驱动器手册吧
下载积分:+1(叮铛猪) 真诚感谢!
lvhonjun

网友E:
你那样子做都没什么精度的啊,普通电机加个刹车不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