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关于GX WORKS2的疑问

楼主(2014-01-04):
我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的,用GX WORKS2建立简单工程能够建立,但是建立高级工程的时候会一直卡在那里,了不出错误提示。请教各位,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

网友A:
正版Win8.1用户表示目前还没有遇到此情况……

网友B:
没遇到此情况

网友C:
没用过,没碰过。

网友D:
装了不能创建工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了不能创建工程式
我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它是只卡在“正在新建工程”这里,一直等待。。。。但是建梯形图就可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