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4):
描述:离线模拟图片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在学习威纶通触摸屏,试着编写了一个小程序,上机后还有以下一些问题,主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1.主窗口  START键控制问题,没实现 START  闭合后,点击 HOLD  或 STOP能使其自动复位
2.时间显示问题:程序下载到HMI上后——分钟时间比实际时间快了约10分钟,离线模拟是没有问题的
3.窗口10中,点击SOTP ---REST后弹出安全警告窗口,但只能显示一瞬间,要想实现至少要在复位完成窗口才自动消失
4.窗口12中点动控制电机正反转运动来确定位置是否正确
5.窗口11有个满料设置,数量达到后,自动弹出满料报警窗口,我用的是PLC控制的,但没实现,该怎么实编程序
描述:程序111111
附件: 触摸屏 程序.rar (338 K) 下载次数:33

网友A:
打不开,怎么指导啊??

楼主:
密码一样的:111111,可发给我QQ邮箱:37719249

网友B:
1、要配合PLC去做,当然也可以在屏上做
2、将右下角的系统参数设置的小箭头调出来然后输入密码111111进入系统参数修改时间,或者在屏上做LW9017~LW9022的数值输入控件,下载到触摸屏去修改时间。
3、17窗口的弹出是根据你的R35的位的变化而变化的 ,R35的位只通一下,肯定只弹出一瞬间,这个可以转化一下,配合PLC的其他位地址去控制。
4、还是得配合PLC来做。
5、利用直接窗口,用位地址来弹出。
程序不是只在屏上写就可以完成了,配合PLC去写程序,这样子会更简单,不然全部在屏里面弄,会越弄越晕。
  • 下载积分:+1(37719249) 真诚感谢!

网友C:
    这个很好。真不错
    91触控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要配合PLC去做,当然也可以在屏上做
    2、将右下角的系统参数设置的小箭头调出来然后输入密码111111进入系统参数修改时间,或者在屏上做LW9017~LW9022的数值输入控件,下载到触摸屏去修改时间。
    3、17窗口的弹出是根据你的R35的位的变化而变化的 ,R35的位只通一下,肯定只弹出一瞬间,这个可以转化一下,配合PLC的其他位地址去控制。
    4、还是得配合PLC来做。
    5、利用直接窗口,用位地址来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