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终于安装好了,可以用了。

楼主(2014-01-04):
GX-Works2终于整好了,不容易啊,整了差不多两天了。说说经过,安装了杀毒软件小红伞,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安装GX-Developer,环境先装,再安
装主体程序,8.x不同版本装了两个,都不行,打开软件就英文提示system stop failed please restart windows等等之类的。没办法安装7.0版本的,一装就好用,
可是没有FX3U选项,没法给3U编程啊,于是又安装GX-Works2,1.77版本,还是不行,卸载又安装1.493P版本,惊喜出现了,可以用了,重启电脑,还是可以用,再安装
金山卫士防火墙,还是可以用,重启电脑,还是能用。自此终于完工大吉了。心情不错,唯一不爽的是,老板把另一个项目的控制系统由触摸屏PLC,改成按钮的了,
害的我原本设计好的项目全部报废,又得从头开始画图设计。老板老是说客户厂工人不会操作,其实就是不舍得花钱,追求利益最大化。

网友A:
怎么还用金山软件啊。。。

网友B:
不管怎么说,恭喜小蜜蜂。
不过我电脑安装了好多软件,怎么就从来没有遇到过你的这种情况呢?很郁闷。
liuliangd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说,恭喜小蜜蜂。
不过我电脑安装了好多软件,怎么就从来没有遇到过你的这种情况呢?很郁闷。
可能您关闭了杀毒软件。如果是完整无错的软件安装不成功的话就还原系统,还原系统后先装别的软件最后装杀毒软件。我装的360开机后有截屏功能,不然的话我是不会装杀毒软件的。

网友D:
我两台电脑能安装就是打不开,没办法从新安装系统就可以

网友E:
我也出现过,当初记得是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环境出现问题,没法安装,最后系统还原(OEM系统并非GHOST),在安装了相关工控软体后再进行了一次备份,以后可以不用烦恼了,不行大不了还原

网友F:
64位,WIN7一装就可以。

网友G:
我也是同时安装了GX-WORKS和DEVELOPER貌似木有啥问题

网友H:
我也安装完了,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I:
我的基本三菱主要的软件都安装;了,重来没有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还装了西门子 OMRON 信捷 显控 维伦 SOLIDWORK CAD protel99 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软件很多,很多的都是用到就装,没有这么难吧,只要找个纯正的系统就行,现在基本的都用WINDOW7 的,XP现在倒有可能出现比较多的安装问题了

QQ:84818626

网友J:
为何我的装WORKS2不能建立高级语言程序,例如ST语言的不能建立,一直卡在正在新建这个画面

网友K:
恭喜小蜜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