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角度的问题

楼主(2014-01-04):
大侠们,你们好啊!最近在看一台设备的程序时,发现设备运行角度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其解,程序如下所示,使用是小日本光洋的编码器,型号为:TRD-J360-RZSL,一圈的脉冲个数为360,我想大侠们帮我分析下,为什么程序中D0 与D2角度一直相差180度?
编码连接PLC的接线为: X0 A相
X1 B相
X2 B相
X3 A相
X4 B相

网友A:
设备刚开始运行时,编码器并没有在零点位置

楼主:
恩,编程器的Z相都悬空,没有接线的

网友A:
这就怪了,Z相悬空,计数应该是一样的啊

楼主:
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监视显示相差180度

网友A:
高数计数器当前值默认是断电保持的,估计调试机器时,有意将两个计数器错开180度,当第一个计数器计数到180度时才接第二个计数器,所以两个计数器就会相差180度

楼主:
哦,五楼说得还是蛮有道理的,改天我现场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