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liangdt

楼主(2014-01-04):
我想做一个实验,单片机与三菱FX-1N自由通信。但单片机是8位数据格式而三菱PLC16位格式数据,所以···总之我写不出来。我写的PLC程序在串口调试助手里都接收不到,都不知道串口设置错在哪里。所以想请大神随便写个三菱FX-1N【RS】指令通信程序贴上来。单片机的通讯格式为8位、无检验、1停止位、连续的5个字节为一个完整通信帧。三菱PLC的8位数据放在每个D数据寄存器的低半字里。跪求大神帮忙回复!祝坛友们2014年事业顺利、财运亨通、笑口常开、阖家幸福!

网友A:
1,8位和16位的模式切换只需要改变M8161;
2,RS指令,其实…………就简单的一句:RS D100 K5 D200 K5(如果只发送或接收的话,分别把前一个或后一个K5改为K0);
3,串口通信格式是否按照单片机格式设定好了?
4,无论如何,建议先用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不管是接收数据还是发送数据都搞正确了再连单片机。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位和16位的模式切换只需要改变M8161;
2,RS指令,其实…………就简单的一句:RS D100 K5 D200 K5(如果只发送或接收的话,分别把前一个或后一个K5改为K0);
3,串口通信格式是否按照单片机格式设定好了?
4,无论如何,建议先用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不管是接收数据还是发送数据都搞正确了再连单片机。

大哥,我是完全照您写的建议试的。都还没跟单片机连接,因为在串口调试助手里完全接收不到来自PLC任何数据。
还望坛友随便写个PLC能与串口调试助手收发的程序贴上来,然后我框架里慢慢改。

网友B:
发送请求置位了没有?
不是只有RS指令就行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请求置位了没有?
不是只有RS指令就行的

发送请求位置1了,接收位也复位了。在三菱编程软件里监视有时还能看到接收位变蓝瞬间复位。因为我实验时是一直不停的发送(接收数据等于K0),并且发送的数据一直因该是在做加数运算。在串口调试助手里就是接不到数据,郁闷。

网友B:
参数没设对,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校验方式、全半双工
线有没有接对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A:
先讲讲硬件设置吧,好吗?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讲讲硬件设置吧,好吗?

硬件:FX-1NPLC一台、三菱编程线一条、USB转RS-232串口线一条、装有三菱编程软件电脑一台。刚才楼上说设置错了,我估计他说的对。有可能真的是参数设置错了。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没设对,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校验方式、全半双工
线有没有接对

您可能说的对,很有可能是我设置错了。您可以帮我设置一下吗?波特率:9600、8位数据、无校验位、停止1位、与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为全双工通讯、我只是做实验,只要能与PLC连接上就说明接线没错。

网友A:
下载该手册,阅读无协议通讯篇,内有详细介绍
http://down.ymmfa.com/?id=170

使用232BD进行通讯

网友C:
楼上的版主真是一个好人,希望好人能多多挣钱

网友D(2014-02-05):
是用BD板做的吗?PLC发送数据的时候,BD板上的LED灯有没有在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