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4):
一直对这三个概念混淆不清,求大大们回答,

网友A:
这个问题真是一两句说不清楚的,广义上的讲这三个都是一种东西。狭义上的讲电压变送器是一种将被测交流电压、直流电压、脉冲电压转换成按线性比例输出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并隔离输出的模拟信号(4-20mA或1-5V、0-10V)或数字信号的装置,常用于自动控制方面。电压互感器是把高电压按比例关系变换成0-100V或更低等级的标准二次电压,供保护、计量、仪表装置使用。目前用于常规的动圈仪表、电磁仪表的电压测量和显示,这种测量不需给显示仪表提供工作电源。至于电压传感器凡是能将电压型号转换成其他形式信号的设备都叫电压传感器。
  • 下载积分:+1(leechonghua) 好贴好贴!
  • 联系QQ360684677 群3142373 公众微信 毅力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