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Sever如何升级?

楼主(2014-01-04):
CX-Sever如何升级?
CX-P已经执行了文件升级,执行那个文件升级CX-Sever。不然就不能用CJ2M。

网友A:
升级顺序反了,先升级CX-Sever。
或者要用CJ2M。也可以直接安装CA-ONE的高点的版本,本站有免费分享的。

楼主:
免费分享的在哪里?

网友B:
有一定的顺序才能升级的。
CX-Sever如何升级?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