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如何做数字输入画面

楼主(2014-01-05):
我使用UG221的富士的触摸屏。
数据输入画面做不出来。就是点击数据显示窗口时 弹出键盘画面。按键盘数字可以改变PLC的D里面的数据。
软件上面没有这个按钮。
请教一下用过的朋友。有例子也可以。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比较难搞,在数字显示上再叠加一个透明按钮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例子。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