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配料系统设计

楼主(2014-01-05):
论坛里有做过自动配料系统的师傅不?我刚接了个,因为不了解重量传感器,不晓得从哪下手好。想请教高手分享点经验。谢谢!

楼主:
共有3个称重桶,其中一个要加4种料。

网友A:
是液态的还是固态的?

楼主:
粉,颗粒,油都有。

网友B:
设计配料系统的关键就是重量的测量系统,如果你用PLC实现,只要测量系统能准确就没有多大问题,我几年前做过一个,使用重量传感器+F701显示控制表+三菱FX2N+FX2N-4AD+气缸实现的。QQ:360684677

网友C:
原来做过用称重传感器与称重仪表连接,然后PLC与称重仪表进行modbus通讯读取当前值,PLC再控制进料部分。

网友C:
控制进料部分,如果是固体的用传送带或绞龙等,就提前多少转慢速,然后再有一个小的提前量停止。
如果是液体管路传送,就用粗细2种管径,正常添加时用粗管径进料,快到达设定值前切换细管径进料,还是有一个小的提前量停止。
修正好的话,精度相当高的。

楼主:
我想问下4种料怎样称?称重器能多次给信号给plc吗?

网友D:
自动配料我做过,饲料行业的,粉料、粒料、油脂。组态画面+PLC+仪表。QQ:125818598.

网友E:
你主要把称重传感器与PLC通讯做好差不多拉,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也知道这个程序不难,只是我对通信不熟,感觉无从下手,所以来这向大家请教下。

网友F:
用台达或汇川的PLC它们的PLC对通讯做的很全很方便

网友G:
用西门子200,和仪表做MODBUS通讯,然后在控制输出

网友H:
用减量法自动配料,我以前用S7300做过一个配料系统,用西门子称重模块,双传感器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