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5):
有6路开关量信号输入,当全部没信号时变频器停止,当有任意1一2路输入有信号时低速运行,当任意3一4路输入有信号时中速运行,当任意5一6路输入有信号时高速运行,变频器保持跟随状态。pLc用欧母龙CPM1

网友A:
容易做,多段速做

网友B:
6路对应6个寄存器,每个寄存器内预存数据为1;
每一路有输入信号时其对应的寄存器与临时寄存器相加求和;
根据临时寄存器内数据大小0~6来控制高中低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路对应6个寄存器,每个寄存器内预存数据为1;
每一路有输入信号时其对应的寄存器与临时寄存器相加求和;
根据临时寄存器内数据大小0~6来控制高中低停。

版主这种方法容易实现
附件: 加减法方案3速.rar (4 K) 下载次数:80

网友C:
不过要注意结果不要重复相加

网友D:
这个程序看起来很简单,实际编起来很麻烦,按你的要求就是实现低速运行就有21种状态。如果用位元件编,程序就很乱很长,如果用寄存器比较也很麻烦。如果你需要更好的方法就联系我      QQ:360684677

网友E:
学习中。没做过,但感觉不会很难

网友C:
百几步搞定,楼主先想想做做。

网友F:
你这六路是不是6个数字量输入点....如果是的话,,,十步左右搞掂了,,,三菱的话更简单....

网友G:
我用三菱的已编好并仿真通过,用任意X的上升沿、下降沿给D递增、递减,然后拿D中的数值分别与1、3、5作大于、等于比较,输出Y端高速锁住中速和低速,中速锁住低速,共81步。

网友H:
三菱的有个ser指令,就是搜索一段位区域有几个1, 只要去个范围就好了,,欧姆龙的没搞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用三菱的已编好并仿真通过,用任意X的上升沿、下降沿给D递增、递减,然后拿D中的数值分别与1、3、5作大于、等于比较,输出Y端高速锁住中速和低速,中速锁住低速,共81步。

这种方法可以,59步搞定。
附件: 新建文件夹.rar (3 K) 下载次数:78

网友C:
本人认为sjm213的方法更可靠。就是怕工控学子方案的开关和触点接触不稳定出现闪动现象

楼主:
今天登陆了几次都无法发帖,多谢各位的热情帮助。多谢袁大哥。

网友I:
ld m8000--------mov k0 d10

ld x0---------------mov k1 d0
ldi x0--------------mov k0 d0

ld x1---------mov k1 d1
ldi x1--------mov k0 d1

ld x2---------mov k1 d2
ldi x2--------mov k0 d2

ld x3---------mov k1 d3
ldi x3--------mov k0 d3

ld x4---------mov k1 d4
ldi x4--------mov k0 d4

ld x5---------mov k1 d5
ldi x5--------mov k0 d5

ld m8000----add    d0 d1 d10
                       add d10 d2 d10
                       add d10 d3 d10
                       add d10 d4 d10
                       add d10 d5 d10

ld= d10 k1----------------out y0
or= d10 k2

ld= d10 k3----------------out y1
or= d10 k4

ld= d10 k5----------------out y2
or= d10 k6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I:
ld m8000--------mov k0 d10

ld x0---------------mov k1 d0
ldi x0--------------mov k0 d0

欧母龙CPM1是没有比较连接指令的,而且你没有输入滤波,误动作难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欧母龙CPM1是没有比较连接指令的,而且你没有输入滤波,误动作难免

不合用算了,欧姆龙写不出来扔了算了,滤波你会了,我还写出来干什么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不合用算了,欧姆龙写不出来扔了算了,滤波你会了,我还写出来干什么

按你的思路我帮你用CPM1试编一下。方案可行!
附件: 加法方案3速.rar (3 K) 下载次数:21

楼主:
我知道袁大哥今天出差韶关,祝你一切顺利,马到成功,别忘了带礼物回来!HO!

网友J:
呵呵,我也做过类似的,,是焊接机器人的除尘系统,,根据机器人工作台数来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有二十五台,,,每一台工作的时候有就把1传到D,不工作的时候就把0传过去,,,然后相加,,,等于多少就输出一个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
我也来简单的逻辑方案
附件: 逻辑方案.rar (3 K) 下载次数:23

网友K:
用三菱FX2N, X0~X5输入, X6及X7不接
LD    M8000-----------------SUM K2X0 D0

LD =D0 K1-----------------Y0(慢)
OR =D0 K2

LD =D0 K3-----------------Y1(中)
OR =D0 K4

LD =D0 K5-----------------Y2(快)
OR =D0 K6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也来简单的逻辑方案

你这方案还需要修改,否则会出现重复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方案还需要修改,否则会出现重复动作的。

重复动作的不明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L:
引用 楼主:

重复动作的不明是什么?请指教!

不好意思,太大意了,没注意到定时器已经互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好意思,太大意了,没注意到定时器已经互锁了

是用定时器互锁了

网友M(2014-02-10):
引用 网友K:
用三菱FX2N, X0~X5输入, X6及X7不接
LD    M8000-----------------SUM K2X0 D0

LD =D0 K1-----------------Y0(慢)
OR =D0 K2

这是用三菱PLC编程的最好的方法。

网友N:
用三菱PLC讲解一下思路吧,X0-X5作为6路输入点,D0-D5分别对应X0-X5,初始化脉冲将D0-D5置零。然后用D0-D5相加的结果来判断有几路输入,结果小于3就输出Y0做低速运行,结果大于2并且小于5就输出Y1做中速运行,结果大于4就输出Y2做高速运行。Y0、Y1、Y2做OR运算,驱动Y3将变频器使能。
变频器多段速参数设置三个速度的不同频率。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O:
使用变频器中的多段速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P:
应该可以,方法很多,能实现了就是好程序

网友Q:
把6个开关量信号传入一寄存器,判断ON个数就可以判断三段速的范围!

网友R:
用比较指令搞定
我看见你啦

网友S:
有好多变频器都有内部的逻辑控制,通过设定参数来实现多段速,点数少很实用,点数多的就只能用PLC或单片机来编程制作啦。我曾经做过一套48点的,程序的编辑就看你对语言的熟悉程度,可简可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