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螺旋压力机

楼主(2014-01-05):
有哪位知道电动螺旋压力机上面用的是不是伺服电机和是其他电机如果做到400吨的话?伺服电机的扭矩需要多大呀,那里又买这种伺服电机的,有那么兄弟知道的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A:
螺旋压力机的压力,与螺旋的螺距、螺杆的直径、变速箱的变速比都有关系。所以没法知道电机所需的扭矩。

网友B:
一般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

楼主:
螺旋压力机315吨 导程50MM 加速比5:1

网友C:
用伺服电机的话, 他的过载能力比普通的电机好一点,还有就是低速时,输出的力矩比普通的电机好。按照你的要求,这款电机额定扭矩:5016NM.电机的转速根据你们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