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fx2n-4da占用扩展总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05):
plc连接1个fx2n-4da和1个fx2n-4ad模块占用几个扩展总线?是不是每个占用8个?还是一共8个?占用扩展总线是不是占用i/o点数是一回事?请帮忙释疑

网友A:
看图,它只受到数量的限制(小于8台),并不占用IO点数。
每个模块只算1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