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新人求助

楼主(2014-01-05):
FX-3G输出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速度控制,还有距离控制。我只会简单的逻辑控制,PLSY指令不太会,如果想控制速度与距离同时控制怎么写程序啊,求大家帮助。刚刚进厂实习 希望大家帮忙。

楼主:
初步想法是用YO输出,定时器来调整PWM波输出频率与占空比。用xo接受下Y0信号,c235模块来高速计数用作计算脉冲来达到。求一段例程 谢谢大家帮忙了

楼主:
能不能帮帮我啊

网友A:
正反转的话个人感觉用DRVI, DRVA 比较方便。你可以试一下。也可以讨论QQ1151184682
下载积分:+2(叮铛猪)

网友B:
3G定位最好用定位指令,就是相对指令DRVI和绝对指令DRVA,这两个指令作为定位是比较方便的
3U有定位手册编,你可以看看手册,应用都不难的。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