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5):
我在做毕业设计,打算用S7-200控制步进电机,假设M0.1被设定为一个置位信号,那么在设置PTO中还可以使用VB0吗?有冲突吗?
还有,可以用同一台PLC既控制步进电机,还要控制一些电磁阀(40个数字量输入,30个数字量输出)吗?还是一台PLC控制步进电机,一台PLC控制电磁阀?

网友A:
输入和输出点位太多要加几个扩展模块才可以的。

网友A:
输入和输出点位太多,要加几个输入输出扩展模块才可以的。

网友B:
V和M没有关系的;
同一台PLC可以控制多种设备,没有问题

楼主:
明白了,谢谢,我扩展模块选择继电器输出,CPU选择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