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厂用电负荷计算。

楼主(2014-01-05):
一个工厂用多少电是不是用电负荷计算啊?是算一个工厂有多少台电机多少个千瓦吗?请大家指教指教。

网友A:
算的不准的,看电站总表上的显示啊。如果计算总装量,要算下多少用量,再估计的!

网友B:
要看设备使用系数,是24小时运转的算100%负荷,不是24小时的就要估算瞬时最大电流作为负荷,两者相加估算负荷,一般可参照计量表的最大需值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