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PC 编程 读写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4-01-05):
项目计划:
1.使用西门子的变频器,选型?
2.PC编程VB or c# 读写变频器,有样本?或相关的模块?要有运行记录,以便工艺改进是有数据参考
3.推荐什么方式去控制?

楼主:
看了M440变频器的说明书
RS232、485,Canopen 链接方式,但是没有讲具体怎么操作?
一定要用西门子的软件?

网友A:
USS协议是公开的,可以自己用VB编写通迅程序。

网友B:
考虑一下组态软件吧!没必要投入那么多时间去写一大堆程序!

网友C:
可以用西门子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