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5):
按照课本的梯形图,往PLC传了一个顺控指令程序,怎么无运行呢?

网友A:
好多所谓的课本,是错误百出的。

网友B:
没有看到程序  不好判断

网友C:
自己模拟一下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D:
上传梯形图看看

网友E:
编译是否能够通过,步骤是否正确。

网友F:
很好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好多所谓的课本,是错误百出的。

1楼说得对,你不要照着书本

网友H(2014-02-06):
如果你能在你的编程软件里调试运行,那就是你没有把这个转换后的程序写入PLC,也就是说你的设置不对,通常笔记本的通讯口设为COM6,台式机是固定的COM 口,笔记本在与PLC通讯时要有一个转232的通讯线。网上有。

网友D:
可能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I:
用仿真软件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