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5):
丝杆是16mm,细分设置有200/400/800/1600,比如说设置为400那么就是PLC给400个脉冲转一圈,请问在程序里要怎么写才能实现它1个脉冲走0.1mm?

网友A:
楼主的16MM是直径吧如果是一转16mm就把细分调成1600就行了

网友B:
导程16mm,细分1600,那么每脉冲当量为16/1600mm=0.01mm

网友C:
用浮点运算写。具体点就是伺服电机转一圈负载走多少mm除以你的细分数等于0.1mm。

网友D:
伺服可以设置电子齿轮

步进的话没的电子齿轮设,但可以在PLC程序里设一个虚拟的电子齿轮,

程序计算时按1个脉冲走0.1mm写,实际脉冲输出时,再乘上电子齿轮比,
虚拟的电子齿轮在触模屏上设置,用起来比伺服电机的还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伺服可以设置电子齿轮

步进的话没的电子齿轮设,但可以在PLC程序里设一个虚拟的电子齿轮,

程序计算时按1个脉冲走0.1mm写,实际脉冲输出时,再乘上电子齿轮比,

虚拟电子齿轮怎么在PLC程序里设置,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C:
这个刚开始是很难理解。其实就是一系列的运算。附张图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图中用的是永宏的plc.不明白可联系我qq541236362

楼主:
真是学习了
如果电机转一圈是59mm,要一个脉冲转0,1mm程序里要怎写它的算法呢?细分应该设置多少转一圈才能达到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浮点运算写。具体点就是伺服电机转一圈负载走多少mm除以你的细分数等于0.1mm。

可是发脉冲的都是整数的呀,用浮点有的还是有点数,如果我要读出它的脉冲当前值做显示和实际设置的值有点不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是学习了
如果电机转一圈是59mm,要一个脉冲转0,1mm程序里要怎写它的算法呢?细分应该设置多少转一圈才能达到要求呢?

程序是一样的,只是数据不一样而已。59/590=0.1

网友C:
浮点运算只是一个过程,所得的数据要转换成整数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