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IM315-8PN/DP组态问题

楼主(2014-01-05):
我想用维纶触摸屏和西门子IM315-8PN/DP cpu通讯做套设备,如果在硬件组态里不组态维纶触摸屏能操作
使用么,如果不能哪里能下到维纶触摸屏gsd文件,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触摸屏做上位机,不需要在PLC的硬件组态里面添加威纶屏的GSD文件的,但需要在屏幕的编写工程画面里面,选择你的PLC的型号,设置或者读取对应的地址或者内存。
下载积分:+2(四海明)

楼主:
谢谢版主,这样我就放心了

网友B:
两者之通讯!!

网友C:
是IM151-8PN/DP 吧。 这个CPU只有3个PN口 ,如果触摸屏有以太网口就走TCP/ip。 在屏里选PLC类型:Siemens S7-300/ET200S(Ethernet) 。不需要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