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1PG 在JOG模式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05):
1PG自带的JOG模式中,点动时间小于300ms只会输出一个脉冲,按压300ms以上才会输出连续的脉冲,这样操作非常的不方便,给人一种有延时的感觉,请问有什么方法将时间减小,只要一按下去就可以输出连续的脉冲?

网友A:
JOG模式下是这样的,你如果想连续输出脉冲,可以搞成定位那样,速度调低点。当手动调整差不多到达你需要位置时,再按下停止关闭脉冲输出就行了。

楼主:
谢谢了,看来只有另外自己写过

网友B(2014-08-31):
300ms 而也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