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台达DOP-AS38BSTD触摸屏经COM2控制9块步进电机驱动板,但经常出现Communication Error 3,Com2 Station 1;Read Error,Controller No Response...或是Initial PLC Control Area Fail!!!电机参数设置界面就无法进入或是无法更改参数,第一块驱动板更换也不行,与别的屏对换后,还是那块问题屏存在问题,请教高手怎么解决?(SYS设置如下:COM2:RS485,9600,1,8,N,10,300,3,15)

网友A:
设置问题

网友B:
单独 连  那块  试试

网友C:
我有这个,要不要换一个啊

网友D(2014-05-25):
按钮的地址写错时也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