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各位大大好:
  本人新学PLC,学到伺服控制的时候就是想不通,PLC接收脉冲数,一般是用时间段来确定吗?比如1个电机要转1圈后,第2个电机再转:发送第1个电机要的脉冲后,PLC是在设定时间内接收脉冲数和发送数相等,再发第2个电机的脉冲吗?
  有这样的程序的样列的发个给我最好了!QQ:709079691
  先谢谢了!

网友A:
用绝对值的话是用DRRVA 如伺服一圈是10000个脉冲 PLC是FX3U  定位条件是M0
LD M0 DDRVA D0 K10000 Y0 Y1
,LD M0 ANDM8029 ANDD= D8340 D0(绝对值脉冲量,这里是10000/-10000) 驱动你第二个马达

相对定位用DDRVI   马达一定位条件是M1
LD M1 DDRVI K0000 K10000 Y0 Y1
LD M1 AND M8029 驱动第二个马达
  • 下载积分:+5(理论初学者) 热心助人!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绝对值的话是用DRRVA 如伺服一圈是10000个脉冲 PLC是FX3U  定位条件是M0
    LD M0 DDRVA D0 K10000 Y0 Y1
    ,LD M0 ANDM8029 ANDD= D8340 D0(绝对值脉冲量,这里是10000/-10000) 驱动你第二个马达

    相对定位用DDRVI   马达一定位条件是M1

    先谢谢你了!
    你说的我知道,意思是脉冲发完了第2个电机运动。但我想问的是:脉冲发完后,电机的反馈咋接收,是不是高速计数计脉冲数?还有计数的话要不要给定个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了!
    你说的我知道,意思是脉冲发完了第2个电机运动。但我想问的是:脉冲发完后,电机的反馈咋接收,是不是高速计数计脉冲数?还有计数的话要不要给定个时间?

    你钻牛角尖了

网友A:
    用伺服的话要用反馈的话用伺服驱动器上的脉冲输出A+ A- B+ B- C+ C-
    步进的话得自已加编码器,步进本身不能进在高精度和高速的场合,不用加编码器

网友C(2014-12-0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